请教关于笔记本上用COM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在笔记本上用COM口的,我买了一个一头是COM一头是USB接口的,不知道怎么用哦,打开CNC通讯软件时,老是“提示是系统无法打开应用程序所请求的COM1端口”

网友:
你说的是USB转串口吧。
没驱动吗?
装完驱动应该可以选USB口,除非你的通讯软件不支持。
举个例子:
S7的适配器中,有种就是USB口的,但必须装驱动,装完驱动以后,在通讯口的选择中就可选USB口了。

网友:
usb转com口需要好一些的转接线,要问卖家是否支持工控

网友:
非常通用的转接线.为避免广告嫌疑,不说厂家名字了.
使用时,如果是WINDOWS XP下能够运行的软件,用USB转COM 口应该没问题.只是一定要安装驱动程序.
但是原来在DOS下运行的软件就不好说了.绝大多数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
推荐一个品牌的usb-rs232的转接线,我们全部是用的这种,价格在50-100内

力特

一般的电子城都有的卖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主要用来做什么,如果是做为参数等维修工具用还可以,但如果是作为DNC(边传边做)加工传输程序用,建议不要这样使用,我用过,传输时经常会出错,将产品报费,用了两次再也不敢了,

网友:
很快就会彻底淘汰串口了。
DNC可用卡,要不用数据服务器。用电脑将成为历史了。

网友:
DNC这方面的还真是不太清楚,高手来个教程学学。期待中

楼主:
谢谢你们,问题我找到了,因为数控只支持COM1或者COM2两个串品,转接线联上后显示的是COM4,有时候COM5所以一直不能进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