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光洁度Ra0.6是什么标准

楼主(2008-09-11):
表面光洁度:Ra0.6是什么标准?

网友:
是: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GB/T1031—1995)
单位:μm

楼主:
回复 网友A:

GB的光洁度好像没有Ra0.6,我看样版只标Ra0.8、Ra0.4

楼主:
再请教老马,研磨和磨外圆加工有什么区别,相同精度、公差、光洁度,谁的加工成本高,谢谢

网友:
回楼主

是样板上没有Ra0.6这一档次,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灵活对待。即便在资料里,也有Ra0.4~0.8这个范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老马,研磨和磨外圆加工有什么区别,相同精度、公差、光洁度,谁的加工成本加,谢谢

研磨可以说是级别最高是的加工方法啦。至于加工成本则要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公差0.009,光洁度是Ra0.6,长度:70

网友:
应该外圆磨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差0.009,光洁度是Ra0.6,长度:70

磨加工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多谢两位解释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0-04-10):
表面粗糙度应该叫Ra0.6指的是光表面的微辨加工痕迹方向0.6μm,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的标准尺寸加工好后允许有0.6μm的误差,0.6是精度已经较高了一般精铰、精镗、磨、刮、滚压才会达到

网友:
Ra0.6是轮廓算术平均偏差。你在表上查不到是因为表中列出的都是推荐使用的标准。是标准化用的。但基本含义不变的。
比如说50尺寸7级公差是0.025,8级公差是0.039,但是如果需要你可以设计在0.025-0.039之间任意一个值啊,只是尽量少用,因为刀具,夹具,量具都可能不是常用的,成本会增高。这也是标准化的意义所在。

网友:
Ra是轮廓算数平均偏差(不平度算术平均偏差),各国标准中都有Ra0.63(微米),但是Ra0.6没见过,我个人认为设计时选用非标序列对今后的加工,检验和验收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虽然只差了0.03微米。

网友:
补充一下,意大利UNI 13963标准中有Ra0.6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以上资料,特别老马的贴图,学习了。

网友(2013-08-27):
0.009mm, so easy

网友(2013-10-24):
精密配合,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