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器里面的压力变化情况是怎么样的?会存在气体么?

楼主(2008-09-11):
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同仁是搞增压器方面的研究的啊?增压器里面的压力变化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可能存在气体呢?

网友:
不能有气体吧  油箱有滤网 不能让他存在空气  会掉压的

楼主:
我觉得在增压器的高压缸里面应该考虑气体的,水中本来就存在气体,平常压力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可能没什么影响,但高压缸的压力变化这么大,应该要考虑的吧

网友:
刚刚看到题目的时候以为是废气涡轮增压器,后来看看是水刀。
里面的水又不是电解,哪来的空气,除非水箱不够大或者回路有问题,否者可以不考虑。

楼主:
我们现在的水中都有游离气泡的,只是太小,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主要是考虑,水中的气泡在高频的压变作用下会在高压缸壁发生破裂,引起大的压力脉冲和局部的高温,从而破坏高压缸.

网友:
微量气体影响不大,进水管路密闭

网友(2009-03-12):
可能会有局部的空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