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材料可否进行渗碳淬火?—请教

楼主(2008-09-11):
请问各位,Q235-A材料可否进行渗碳淬火,硬度要求:HRC52-56;渗碳层深度0.5-0.7?
见笑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不能,因为不知道准确的含碳量,这种材料只保证力学性能,不保成分,但炼钢的成分配比,其在高限位也不足以能淬火到你要求的硬度。

网友:
不可能,因为根本就渗不了碳!如果一定要硬度达到要求,可以采用T1O等合金材料!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因为Q235A的含碳量一般在0.14~0.22,比如说模具的导柱等一般用20号钢,含碳量约0.20左右。也赞同蛤蟆大虾的说法。严格讲,渗碳淬火后Q235的硬度是不太好控制,但渗碳淬火后达到硬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杂质含量确实没有保证。但如果要求不高,应急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谢谢过街蛤蟆的回复;
谢谢sam_sdj的回复;
谢谢老丁1 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