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金相分析---求助

楼主(2008-09-11):
我公司在做GGG-400,GGG-600的球铁,应该是德标的。
现在要做金相分析,不知道从何着手,
给我知道的,能不能指导一下?取样啊,具体操作啊

谢谢了!

网友:
你好,我做过一段时间的球铁金像检测,可以将我的以点实践与你分享:
1.取样:如果图纸有明确要求取样部位的话,就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取样,如无,则尽量取离产品厚大或离水口较近的位置,这样可以观测到最后冷却,即产品球化最差的位置,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造型时安加附注试块,这样就可以达到无损检测了,呵呵
2.取样不要太大,大致为4X5即可,要不只能是自找烦恼,因为试块越大,你磨样的难度就越大。
3.抛光过程中要注意抛光粉的使用,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石墨球的显现,同时要注意手握试块的方向需掌握好摆动,这样可以更好地减少石墨球的曳尾现象,让你下一步分析球化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就是多实践,这样可能找到更快更好的磨样方法。
希望可以给你帮助!!

网友:
高手果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