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新泵时怎样确定进出口??

楼主(2008-09-11):
在安装新泵时怎样确定进出口,如旋涡泵之类的进出口都在同一方向上???

网友:
离心式泵的进出口径是不一样的,直径稍大的就是进口.

网友(2008-10-12):
得看是什么形式的泵,有些进出口一样大哦!
比如有些管道泵!
但一般的泵应该都有标识才是

网友:
1看口径
2看符号(箭头)
3看字母(P、O)

网友:
1、一般的离心泵入口直径比出口大一个等级,例如:入口位DN100,出口为DN80。
2、从电机端看,一般机泵是顺时针旋转,那么入口在右边;或根据机泵上面的标识判定;
3、根据机泵的涡壳判定,出口端要约平整、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