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加工 求助

楼主(2008-09-11):
工厂新近了一台外圆磨,以前没接触过磨削加工,不知道怎么选砂轮与磨削液,请高手指点一下

工件材料 20CrMnMo      40Cr       45     42CrMoA         直径120-400mm
砂轮选WA70K5V可以吗?

砂轮直径为750mm     宽度75mm       粗糙度为1.6~0.8
磨削液用什么合适啊

网友:
看具体情况

在磨床上的切削液,就是冷却,清洗,润滑,和防锈.有油基的和水基的.我们这常用的是精磨切削液,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首先从楼主所列的材质来说,应选用合适砂轮,因为你的材质相差很大,比如45应选用中硬棕刚玉,80#的砂轮.而40Cr我个人觉得应选用中软的砂轮,而用砂轮颗粒要易于脱落.

网友:
用38A的砂轮或者32A的比较好,我说的是已台湾嘉宝的为标准,你可以找卖砂轮的讨论下。磨削液,用乳化的便宜,但是要经常换水,不过对机床保养方面比较好

网友(2010-08-05):
CBN砂轮相对磨削性能更佳!
磨削液就需要使用专用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