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水会流进螺纹孔里去,导致螺栓装配不到位---求助

楼主(2008-09-12):
请教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焊接件,需要在两块16MM厚的板之间焊接一块筋板,根据图纸所标明的位置,内档的焊缝和外面板上的一个M10的螺纹孔挨得很近,在焊时,焊水会流进螺纹孔里去,导致螺栓装配不到位,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丝锥回一下丝或者干脆焊完再钻孔

网友:
没有看到图,那么用螺栓拧上,或者做个堵头。

楼主:
焊完之后再钻孔是个途径,不过先以现在的工艺路线来,先从焊接时避免流进去出发.黄河湃版主说用东西堵上是个好方法.我觉得用耐热不锈钢螺栓可以,

网友:
先用木棒或黄泥堵上,才焊。

楼主:
蜀邑人兄弟:
      你说用木棒堵上,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焊水温度很高,会把木头引燃.用黄泥堵,可行,但就是清除黄泥比较费时.

楼主:
上面的大侠:图纸简图如下:

网友:
拧上螺栓再焊接的方法简单易行,推荐使用。

网友:
找些石灰和黄土混合,堵上,焊后用液体清洗

网友:
焊接时用铜棒堵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最简易的方法就是用石棉绳堵住螺栓孔。管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