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标机的价格----请教

楼主(2008-09-12):
激光打标机的价格如何?国外和国内的差别如何?性价比谁好?请有心得的大侠说说.谢谢.

网友:
国内大族激光的性价比高,我问过一款,大概11万多。
日本基恩士的要贵得多,态度也不好。

网友:
貌似广告,我也回一个
大族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品牌,总部在深圳
苏州也有制造基地。各个地方都有办事处或售后。

网友(2008-10-30):
Laser mark MC         160,000
laser mark handle         75,000
我们公司的(税前)。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里面什么东西,灯管是什么形式的,进口还是国产,即便进口的,也分很多种规格,平均寿命多长,以后的维护成本等等。

网友:
激光头是日本的,其它主要配件和软件都是外购的,我们只做了结构部分的加工再装配到一起的。
这个不在我的部门,我知道的不多。

网友:
国内大族激光的性价比高

网友:
也看你刻什么。如果是三维码,大族激光30万以上要的;如果普通的在零件上刻个编号,50W功率左右的,几万就可以了。

网友A(2009-08-24):
楼上的,用能在钢材上打标(就是字母数字)的激光机,哪里的几万就能拿到? 要是知道地方,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
你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打标机啊  说明白       有好几种啊

网友:
请尽快回复

网友:
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关键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生产需要的机型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价钱可以参考阿里巴巴网站,性能方面要看你平常的加工对象精度要求的高低来选择。

网友:
主要看里面的部件:比如YAG激光器就有进口跟国产的差别,,进口的激光器就几W,国产只要几千

网友(2011-03-04):
建议你拿刀刻,便宜省钱。

网友:
10万左右就OK了···其他到没什么

网友:
去年我们公司刚买的,6w。打不锈钢铭牌的。

网友(2011-04-07):
激光器就有进口跟国产的差别,,进口的激光器就几W,国产只要几千 $ {$ n8 D7 @) \% O& Y

网友:
那主要看什么设备了,以及你需要什么的,然后才是价格

网友(2011-05-11):
国内一般的10万出点头把

网友:
但是国内的有些后续维护成本高,一个模块换一下就两三万,

网友(2011-09-29):
国内好像大族楚天七星都有激光打标的

网友(2013-04-09):
遍地是做烂了

网友(2020-01-06):
现在的价格都便宜了,20W的光纤两万左右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用能在钢材上打标(就是字母数字)的激光机,哪里的几万就能拿到? 要是知道地方,给推荐一下吧. ...

大把的啊  国内小厂,淘宝上搜一下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