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中的图形如何与已有特征端点自动捕捉?

楼主(2008-09-12):
请问我用的sw08在做草图的时候所画图形不能与其他图形端点自动捕捉是怎么回事?还有装配图中对其中的零件编辑时也不能与其他零件特征端点捕捉,我刚装的时候好像可以捕捉,但后来就改变了,我把sw08又重装了一次也没解决,我在系统选项--草图--几何关系/捕捉里全选了也没用,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画的时候不能捕捉,而移动或复制则可以捕捉

楼主:
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什么原因呢?是文件丢失还是某项设置更改?缺少这项功能很不方便啊

楼主:
大家是否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用虚线就可以正常捕捉,我现在都是先用虚线画好再转成实线

网友(2009-04-05):
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你看看,你选用了“自动几何关系”了吗?

网友:
按照6楼的办法,在系统选项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