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中看到粗糙度标注min mircometer3.2,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12):
有在一份美国图纸中看到粗糙度标注min mircometer3.2 这是什么意思?转换成我国标准是多少呢?

网友:
是不是这个表所示的呢?

网友:
应该不是版主说的。
不过楼主确认没拼错?mircometer还是micrometre?

网友:
最小尺寸为3.2微米

网友(2008-10-21):
Ra 3.2 um
or Ra 128 uinch
这个要求并不高,机加工很容易就做到了的,搂主还要确认客户对理的要求,同心圆还是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