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选定折弯系数

楼主(2008-09-12):
我刚接触钣金折弯这块,对于展开计算很是头疼,找了些资料,但每种资料中计算方法及最终结果都有差别,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各位从事此行的朋友有确切的计算方法或公式吗?或者推荐些权威的资料,先谢了!

网友:
料内尺寸相加后再加个N道弯的修正数,表格可以找我要,免费提供
xiaokungege@163.com
QQ49357774

网友:
理论跟实际是有点差别的,还是要根据公司实际的展开计

网友:
www.newmaker.com/nmsc/u/art_pdf/2008/200856985459936.pdf
我觉得这个 还 行

网友:
根据楼上的资料整理过的。

根据楼上的资料整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