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的刀具,除了钻石刀,还有什么牌子可以?

楼主(2008-09-12):
各位大侠:我在加工铝合金材料的产品,产品为压铸铝,表面质量要求比较高。
请问:
除了钻石刀可以加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牌子的刀适合加工的,这样成本会低一些。
谢谢!

网友:
不知你加工的铝材含硅量有多高?或许PCD涂层刀具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买到专为加工铝铜等有色金属的刀片,他们都是正前角刀片,非常锋利,用它加工铝合金,可以达到很好的表面质量。

楼主:
请问一般情况下PCD刀具和钻石刀粒的刀具耐用度各为多少啊

网友:
据说,金刚石刀具以0.5毫米单边直线切削2500KM后,刀尖依旧锋利如新。所以你就看着干吧!

楼主:
用钻石刀干切削压铸铝会不会产生积屑瘤呢?

网友:
合金刀片还可以,我厂用合金刀片加工的面如镜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钻石刀干切削压铸铝会不会产生积屑瘤呢?

PCD刀具我用过的主要是镗刀片、铣刀刀片及PCD铰刀,用来做铝合金效果非常好,一般不会有积屑瘤。

楼主:
多谢各位的 指点!

网友:
我们主要用于车削,寿命很长

网友A:
请问八楼的大侠,高速无切削液加工是否也可以长时间保持锋利且不产生切削瘤呢?

网友:
呵呵,我统计过的最高纪录是一把金刚石刀从开始用到磨损一共用了3年2月。没有爆,磨损而已。加工的是一种可以磁化,做电机转子的塑胶。那可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八楼的大侠,高速无切削液加工是否也可以长时间保持锋利且不产生切削瘤呢?

2500转,0.2的进给,24小时干,1个半月应该问题不大。进口的住友之类的刀片也许可以更好。

网友:
我这里加工挤型材,以前用PCD,现在改用硬质合金的,加工面MAX1.6,/Ra0.4

网友(2013-10-11):
pcd绞刀不是一般的贵啊 相当的贵啊

网友:
用PCD当然最好啦。但是其价格太贵。其实用一般硬质合金也能达到很好的光洁度。楼主哪里?可给你一些参考

网友:
pcd金刚石刀贵是贵 但是性价比高 加工效率高 加工出来的产品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