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1018钢材对应国内什么材质??

楼主(2008-09-12):
如题。请大侠指教

网友:
相当于20号钢,我们在世纪生产中1008,1018都是用20号钢和12L14来替代的,没什么问题,就是12L14含铅,焊接时会有铅析出.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有时可以用中碳钢45号来替代的,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对美标来说, 最最普遍的低碳钢是1008,1018,1020,对我们来说最最普遍的中低碳钢是45号钢

网友:
低碳钢,用15#-20#应该都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