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分辨率设定---请教

楼主(2008-09-12):
前两天公司请购了一台投影仪,国产的,叫什么万濠 功能倒是挺多,一般的形位尺寸都能测,买来的时候分辨率厂家设置的是0.0005,但是我这里大家都用不习惯,我后来就改成0.001的,因为我们这里都是精确到这样,问题来了,测量出来显示的数字差不多刚好翻了一翻,比方20的变39还多,我是按说名书上操作的,没错的呀!但我心里清楚是有个地方肯定没注意!请教!

网友:
找万豪的!这个属于售后!
在一个别乱改设置!除非非常熟悉了!

网友:
打电话到供应商就好了

网友:
万濠公司的设备工作台的光栅尺分辨率有0.001 0.0005两种,不可乱设定。
否则会出错。

楼主:
怎么设置都不行,郁闷,问厂商吧,
谢各位了!

网友:
呵呵!!怎么不问我呢?投影仪的行家在这里都不问,哎!悲哀啊我!

网友:
呵呵!人家装在里面光栅尺的是0.5um的,你改成1um的,那还有对的啊,他那测量软件是M2D的测量软件吧!呵呵

楼主:
这样子啊, 那它上面又说可以设置1um的,骗人啊!

网友:
不明白,光栅尺0.5um,为什么我就不能设置成1um那?按道理是可以的,除非他没有设置的功能

网友:
这个就好比卡尺,数显的是0.01的,你能调成0.02的没,他里面每走一格的数据是0.0005的距离

网友:
当然可以,至少三丰就可以
它可以设置最后一个数字是1的倍数还是5的倍数,从数学上来说也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大哥,光栅尺的原理是什么的,您能解释下给各位听下吗,呵呵!!!

楼主:
设置0.5后刚好测量的数据翻一倍,可以理解
那他们说的就有点问题了,应该说是资料有点问题!
说是可以设置0.5  0.2  0.001  0.005

网友A:
回13#
我明白你和我说的不同之处了

楼主所谓的分辨率设置说的是设备的显示 ,它和光栅尺的精度是不同的 ,你要理解它的意思,不要抓住个别字死脑筋啊

光栅尺的精度是固定的,你说的很对

但是楼主的意思分明就不是这个,他只是要调整结果的显示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13#
我明白你和我说的不同之处了

楼主所谓的分辨率设置说的是设备的显示 ,它和光栅尺的精度是不同的 ,你要理解它的意思,不要抓住个别字死脑筋啊

光栅尺的精度是固定的,你说的很对

但是楼主 ...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让大家理解错误了,赔不是了
那各位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设置了
但书上确实有啊,一步步的步骤都有?
1.高级设置+密码
2.X  Y   ZQ   三轴分辨力设置
3.0.001   0.0005    0.005    0.0002
4.就这几个步骤,确定就OK
5.问题:显示的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定的,但是你应该是设定错误了。让他们的售后来搞吧,弄好后,再发个帖子来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定的,
搞不定的话,让售后来搞吧

网友:
光栅尺的分辨率是调不了的,想要把输出的数据改变,一般是调他的小数点位或是 系统的数据输出倍率

网友:
其实可以不用改呀,四位小数就四位了,知道怎样变成三位的就可以了呀。问问看,是用什么方法进位的。是四舍五入吗?还是别的去尾法呀?知道来这里说一声哦。期待中......

网友(2008-12-20):
恩!!!!!!万嚎的,好象在通讯设置里面有个USB和232接口的设置,里面就有0.001或0.0005的设置 :lol :lol :lol :lol

网友:
都是高手,没想到测量有那么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