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移转向无力

楼主(2008-09-12):
有一台滑移装载机前进,后退都很正常,就是转向时无力,原地转向转不过来,经测量先导压力2.5MPA,正常,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
滑移应该是单边制动转向的,会不会是差速器有问题或者是转向时驱动力不够。

楼主:
我的行走是全液压转向的,变量泵+定量马达的啊

网友:
你的轴距、轮距比是多少?

网友:
泵压正常吗?有没有液压图能否发给我一份
guorui0115@163.com

网友:
你的泵是哪个型号的,是不是系统压力低了。最好情况再详细些。

网友:
有没有液压图能否发给我一份,看了图再说,有针对性些。
3211623@163.com

网友:
液压图到处都是,关键的是你的系统是怎样的,样才能更针对点啊

网友:
呵呵,我这里没有,不过可以看啊。

楼主:
哪里有系统图啊,我也想看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