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抛丸机漏丸十分严重,如何处理?

楼主(2008-09-12):
进口抛丸机漏丸十分严重!

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还没接触过,请知道的网友来交流一下!

网友:
漏丸的是什么位置?具体结构如何?

网友(2008-11-15):
一般的抛丸机是四个电机   也就是四个抛丸口   你说的漏丸是什么地方漏    你说的是在抛出以后漏在机床外 还是在吸丸的管道漏

网友:
搞过一台小型国产的....漏丸也是厉害,漏就堵...就是材料的耐磨性不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千穿百孔了......头大...

网友:
漏丸是所有抛丸设备的通病,如果没有设备设计问题(一开始就漏),只能依靠按期更换设备衬板等防漏部件来避免。

网友:
漏丸经常见到,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最可气的是有时居然会漏到轴承里,嗨。

网友(2009-11-28):
经常检查清理室内衬板的磨损状况

网友(2010-01-11):
更换密封胶板呀,属易损件

网友:
不知是那里漏
是多大的抛丸机呀

网友(2010-03-31):
你是什么抛丸机,我们厂用的是EJP的,也是漏砂严重,现改用M13衬板后好多了。

网友:
有空交流交流,QQ576822274,注明:抛丸机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就是在机体里面加装铸铁的护板,一块挨一块,定期换那个就行了,也有漏的时候,那只能补了,找快铁板焊上就OK了,机器上都是补丁了,也使了好几年了,那个钢丸确实让人头疼,最怕跑到螺纹里面,进去就完蛋了,所以每次在抛丸机周围干活,都得小心翼翼的

网友:
抛丸机也用进口的?太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

网友:
这玩意我们船厂很多,
可以给你看一下
QQ:1206019898

网友:
如果是因为易损件的问题,建议做个修复看看呢?经常跟换的话造价太高了

网友(2019-06-22):
找到漏点,小的用玻璃胶补,大的焊铁板上去,这个问题没办法根治!

网友:
防止灌水机防止灌水机防止灌水机防止灌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