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含油轴承整形时为何全长不稳定?

楼主(2008-09-12):
粉末冶金含油轴承整形时为何全长不稳定?谢谢!

网友:
这与整形方式有关,如果全整形同时控制压制毛坯的密度和轴向长度的尺寸一级烧结的硬度,整形的长度会有较稳定的变化值。

网友:
收缩没控制好,

网友(2009-05-13):
成型坯密度是否均匀,粉重是否稳定?

网友:
重量,密度要控制好,在看看金相组织了

网友(2009-06-26):
主要是密度不均

网友:
成形时全长尺寸控制情况,成形毛坯密度是否均匀,粉重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