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3150/3型滚齿机挂轮搭法

楼主(2008-09-12):
我要加工一种齿轴直径是42,模数是3,齿数是12,齿形角20度,公法线长度13.789,齿跨数2,请杨大侠帮忙计算一下挂轮搭法。

网友:
滚直齿只要搭分度挂轮就好了,滚直齿时分度定数是24,离合器用小套,(在分度挂轮主动轮的下面).加工12齿,齿数比较少,E,F轮要换成48/24,那么分度挂轮比就是48/24*12/12,这个"12/12"可以任找两个齿数相等的挂轮挂上如本机床55齿的挂轮就有四只,可以用55/55,中间加一只60齿的介轮,最后合起来机床上挂的挂轮是48/24*55/55(中间加一只60的介轮).那个E,F轮位于机床齿轮箱的左上方靠边.是2模数的挂轮.与别的挂轮不一样.因为加工的齿数比较少,机床的工作转得比较快,普通滚齿机规定,工作最快转速每分钟不得超过5转,否则机床的工作台蜗轮附将磨损过快,机床精度丧失,将得不尝失,主轴的变速交换齿轮换成18/42,也是机床主轴转最慢的那一档,主轴转速交换齿轮是A/B=18/42,这个齿轮是3模数的,内孔是锥孔的.主轴交换齿轮的位置在机床齿轮箱的右下方,在齿轮油泵的旁边.有三根轴.呈等边三角形(等距)只有平常使用时,主轴变速齿轮挂在靠上面的两根轴,下面的一根轴空着不用.只有加螺旋角大于30度的右旋齿轮,刀架尾巴下沉时碰到工作台时,将刀架反装,(旋转180度安装)这时机床主轴反转,为了改变主轴转向,就要改主轴交换齿轮的位置为上下两根轴,一个齿轮要搭在原来空着不用的那根轴上了.
9 B, ^$ a& a1 }) S4 Y     滚斜齿时要使用差动机构,离合器用大套,这时机床的分度定数是48.算法同滚直齿,差动定数是8.355615,差云动部人位于齿轮箱的侧面.左旋刀加工左旋齿,分度要加介轮,差动不加介轮,右旋刀滚右旋齿,差动不加介轮.右旋刀加工左旋齿,差动要加介轮,我们平时用的滚刀多当选是右旋刀,左旋刀用的比较少,只有当加工的工件螺旋角大于30度时,使用的滚刀旋向与工件旋向相同.

网友:
Y3150/3型滚齿机加工的齿轮齿数不能低于20齿,你这齿轴得用铣床加工。

网友:
齿轮齿数不能低于20齿

Y3150/3型滚齿机加工的齿轮齿数不能低于20齿?这是一个理论的数值,实际上我这里用来加工10个齿是常事。

网友(2010-05-15):
杨老师果然是高手,不愧为是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