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稳流阀

楼主(2008-09-13):
求单路稳流阀的符号及工作原理,请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悲哀

没人回答问题啊?斑竹只知道扣积分然后再把上传资料的权限设定为90吗?上午还是上尉,多发了几个贴子,这会倒变回中尉了!论坛是斑竹一人的论坛?赚钱是你们唯一的初衷与目的?

网友:
单路稳流阀的符号及工作原理

不知他能不能达到你要理解的需求

网友(2011-06-20):
下载看一下,谢谢!和谐社区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
下了才知道我上当了。

网友(2012-05-14):
内容有点少

网友:
从原理上看,稳压阀和减压阀的原理很接近,但由于两者起到的作用不同,因此结构设计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与减压阀不同,稳压阀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当阀出口载气阻力发生变化时,保持出口压力的稳定。当然,入口压力略有变化时,稳压阀也应能够保持出口压力稳定。为什么稳压阀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出口变动呢?这里是一个稳压阀的结构示意图,我们来看看。

从原理上看,当出口载气阻力增加时,气体流出稳压阀速度变慢,导致P3和P2的压强升高。这一升高导致针阀向右移动,开度减小,通过针型阀的气体流量减小,从而保证了P3的稳定。这一反馈过程与减压阀非常接近。
这是百度的  你看下吧

网友:
单路稳定分流阀是为叉车、小型装载机、联合收割机的单泵液压系统设计的,其功能是流量定值满足转向系统,多余流量通过其他工作口,或工作或回油箱。
工作原理:在阀芯设计一固定节流口,节流口两端的的压力差与一弹簧力比较,(一般在调节位置上的弹簧力是20N),从而使得输出的流量稳定在规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