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点切割就显短路---请教

楼主(2008-09-13):
故障出现在重装系统后,进入加工,点“空走”正常,点“切割”就显示“短路”,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你的机子还这么现代,能显示短路,很不错,短路的问题是线割的常见问题,慢慢的长经验

楼主:
解决问题有时太简单了,我把那个与机床的连线拔出重新接上就OK了~~~~~

网友:
高频线没接好,放电块换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