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钢材或如何使钢材的硬度有HRC52度,并长年浸水不锈--请教

楼主(2008-09-13):
就像线割机的工作台,常年浸水都不生锈,且硬度有52度以上.不锈钢能热处理吗?谢谢!

楼主:
316不锈钢可以淬火吗

316不锈钢可以淬火去到硬度HRC52左右或以上吗

网友:
表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日产SUS440系列

用日产SUS440系列,热处理硬度可达HRC55-58
国产的9Cr18也可以

网友A:
不锈钢都可以热处理
看是哪一种热处理了......
如果想得到高硬度,抗腐蚀的效果建议用楼上所说的SUS440A类马氏体不锈钢,
至于楼上所说的9Cr18已经刀具或是一些冷硬轧辊用钢了,做线切割工作台我觉得太奢侈了,
国产马氏体不锈钢有很多种,传统的2Cr13、3Cr13、4Cr13等等都可以,只要热处理得当,
钢材热敏感性小都可以选用。
S316相当于国产00Cr17Ni12Mo2,属于奥氏体不朽钢,不管你怎么淬火都处理不到52HRC的硬度。

网友(2008-10-16):
用高速钢就OK啊!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都可以热处理
看是哪一种热处理了......
如果想得到高硬度,抗腐蚀的效果建议用楼上所说的SUS440A类马氏体不锈钢,
至于楼上所说的9Cr18已经刀具或是一些冷硬轧辊用钢了,做线切割工作台我觉得太奢侈了,
...

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难哦,无法通过其提高硬度的。
表面处理硬化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