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慢转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9-13):
本人想求一个电动转盘,类似于电动餐桌转盘那种,可承载一个成人的重量,不同的地方是要求转速均匀而且缓慢,10~30秒转动一周,速度可调,这样的超慢速转盘若用普通的转盘方案感觉会导致转速不均匀。

是否有兄弟能给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本人在广州,最好能做个样品出来,先站内联系,重酬。

网友:
转盘速度、稳定性、承重都不会有问题,要看其体积、外型尺寸、电源及造价等情况方可制定方案。

联系邮箱:pdca9799@163.com

楼主:
已回复email,及时联系

网友:
这个还不容易,看你出多少器钱了,侍服电机再加个驱动器搞掂

网友(2015-12-11):
伺服电机加驱动器

网友:
伺服电机成本重,直接步进电机。有多快就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