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对刀具钢材的热处理后硬度进行检测?

楼主(2008-09-14):
在生产过程中常有人说刀具的硬度太高或不够,比如高速钢的钻头、做铰刀的合金片,有什么好的、简单的判别方法?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钻头的最终热处理一般都采用盐炉淬火,也就是说整根钻头的硬度值起伏应该在1.5个HRC硬度内(当然是指普通刀具)
因此可以在洛氏硬度计上打钻柄部位,一般钻头的硬度在65HRC左右。再要想简便就是拿高硬度的锉刀进行检验。凭手感和个人经验了,锉上去容易打滑,几乎看不见划痕,说明和锉刀硬度(一般有63HRC)相差无几,如果感觉阻力很大,且划痕粗糙,说明硬度很低,不嫌麻烦可以备一些标样天天锉,练手感嘛!!!! ....

网友:
检测硬度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用锉刀,如果热处理工件数量较多,但一定要个个检测,那热处理厂里的技工一定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锉刀。检测硬度准确度需要经验和练习,到一定的境界,检测硬度快且误差不会太大。

楼主:
我是刀具的使用单位,一般我要求对刀具的硬度有检测数据,但效率很低的。
用锉刀的方法很快捷,但是不会被刀具供应商和刀具厂家认可的。
谢谢两位的教导!

网友:
便携式硬度计。
不过光有硬度好像不够把,呵呵!
材料材质,热处理工艺,回火等等都有关系吧。

网友:
这方面没有经验,坐个沙发

网友:
一般都用硬度计进行测试。刀具一般用洛氏硬度计测量。

网友(2008-12-01):
支持楼上的,最好不用破坏性检测

网友:
正愁客户的刀具没办法检测呢 谢谢楼主的提问以及各位高手的见解

网友:
刀具热处理是否好,硬度只是一个方面吧,是否还要看看组织,,,

网友A:
硬度只是一个方面吧,要做全面的,查下他做零件用的工艺,还是看看组织比较好,这样质量会更稳定,

网友:
超声波便携硬度剂

N年前,我上班时,曾遇到北京某公司的来介绍产品,就有这个硬度剂。还演示过。

楼主(2009-01-10):
引用 网友A:
硬度只是一个方面吧,要做全面的,查下他做零件用的工艺,还是看看组织比较好,这样质量会更稳定,

刀具已经到我单位了,都迫切要使用的,怎么做全面的?查工艺?
请赐教!

网友(2009-02-23):
静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