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上写着表面渗碳后硬度HRC45+-3°,这个硬度不符合渗碳硬度标准?

楼主(2008-09-14):
我在书上看到渗碳后碳钢表面硬度在58HRC左右,为什么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艺上写着表面渗碳后硬度HRC45+-3°?这个硬度不是不符合渗碳得硬度标准吗?
上次公司得产品拿去调质,回来材料开裂,拿去化验,结果说可能与台阶处应力有关,请问这是我们得原因还是热处理厂家得原因?
还有一次原材料车了一刀后发现内部有裂纹,拿去化验,金相组织显示为回火索氏体,组织较均匀,但是分布有杂质,参考意见为开裂与杂质有关。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它是材料裂纹的原因还是热处理厂家的工艺原因?
刚入行,不专业,请各位大侠多多包涵~!

网友:
楼主给出的条件较少。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渗碳后,表面要加工掉一层,比如说去除氧化皮等,因此含碳量要下降,热处理后硬度相应降低。
调质回来材料开裂,一般应该在淬火时就裂了。比如说45号钢淬火,如果直径小于12mm的话,即使是无台阶光轴,也很容易产生轴向裂纹,直径大一些就好了。当然,应力开裂是很常见的,要做好结构设计。由于具体情况不明,不敢妄言。
一般调质后是回火索氏体。开裂确实与杂质有关。你可以看一下材料是什么。如果是普通材料,都有成熟的热处理工艺,如果出现裂纹,可能就是材料的问题。如果是新材料试制,就得请教专家了。不好意思,我说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对工件的描述不够明细。如果检测金相没有的问题,那也可以从材料方面分析一下原因。
“工艺上写着表面渗碳后硬度HRC45+-3°,这个硬度不符合渗碳硬度标准?”
这句话里的“HRC45+-3”应该不是标准,而是加工厂家的硬度检测结果。渗碳后硬度是多少,就和材料是什么、采用什么工艺有关。

楼主:
感谢2楼的回复,我们的材料是A3圆钢,这牵涉到检测费用谁来支付得问题,应力开裂是我们的工艺或结构设计有问题还是热处理的工艺问题呢?材料供应商提供了材料的成分和力学性能合格证,金相分析有杂质是否可以判定供应商材料不合格?
我是在工艺手册上看到渗碳后硬度应该在HRC58左右,那么公司得工艺要求渗碳后硬度在HRC45左右,这个硬度能否通过热处理的工艺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得杂质是否有不同得影响?这方面得资料哪里可以找到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渗碳后碳钢表面硬度在58HRC左右,为什么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艺上写着表面渗碳后硬度HRC45+-3°?这个硬度不是不符合渗碳得硬度标准吗?
并不是所有的工件在使用的时候都要达到58HRC。你们公司的工艺上写着表面渗碳后硬度HRC45+-3°,那么这个工件在使用的时候达到HRC45+-3°就可以了,是正确的。

上次公司得产品拿去调质,回来材料开裂,拿去化验,结果说可能与台阶处应力有关,请问这是我们得原因还是热处理厂家得原因?
“与台阶处应力有关”,那么就是你们的工艺设计问题了,设计时候要尽量避免锐角。当然热处理温升过快,冷却过快,回火不足等等好多问题都会造成开裂。

还有一次原材料车了一刀后发现内部有裂纹,拿去化验,金相组织显示为回火索氏体,组织较均匀,但是分布有杂质,参考意见为开裂与杂质有关。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它是材料裂纹的原因还是热处理厂家的工艺原因?
不管是锻造还是棒料的,如果内部有裂纹和杂质,那么都是材料在锻造或者拉圆的时候有问题,属于材料问题,和热处理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回答比较专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得杂质是否有不同得影响?这方面得资料哪里可以找到学习一下?谢谢:)

对不起,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