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主轴和尾架顶尖的同轴度?

楼主(2008-09-14):
在数控车床主轴和尾架同轴度不符合技术要求时,一般的企业在生产中是怎么做的?是刮研主轴箱底面还是在主轴箱底面安装调整垫片?最近听一个新来的工艺说安装垫片,但是师傅说刮研。

网友A:
一般的数控机床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床身导轨扭曲造成的,先别急着调整,先检查导轨水平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数控机床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床身导轨扭曲造成的,先别急着调整,先检查导轨水平再调整。

你可能弄错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意思是对机床生产中:主轴和尾架同轴度的保证是刮研合适,还是安装调整垫片合适。

我倒不急,我是实习,只是对这两种矛盾的观点不知道谁合理。

网友B:
你可能弄错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意思是对机床生产中:主轴和尾架同轴度的保证是刮研合适,还是安装调整垫片合适。
我倒不急,我是实习,只是对这两种矛盾的观点不知道谁合理。

那么你说是刮研的两个面接触面积大还是垫片的两个接触面积大?
接触面积大刚性好还是接触面积小刚性好?
呵呵!!!

网友:
垫垫片是没办法的办法,都是糊弄人的,我还见过垫纸的,被发现后立马就下课了。
到不一定都要刮研,直接磨出来也可以,只要精度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说是刮研的两个面接触面积大还是垫片的两个接触面积大?
接触面积大刚性好还是接触面积小刚性好?
呵呵!!!

当然是刮研的接触面好一些,但是新来的工艺的意思是这样效率低,至于安装垫片能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请教各位 ,也想知道其他同行是在工艺上是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
刮研是正常的工序

网友(2009-10-05):
磨磨调整垫片

网友:
刮研是最佳方案

网友(2011-07-16):
制造机床的时候还是别糊弄人了

网友:
肯定需要刮研,用垫块垫主轴箱会导致刚性不足

网友:
这个可马虎不得、刮研这道工序、是在精加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接触面积和提高精度、垫片?????????????

网友:
机床制造中刮研的应用比较多,这几年有些厂为提高效率改工艺,试图以磨代刮,后来仍然代替不了人工刮研这道工序。瑞士德西的坐标镗床可是手工刮出来的。车床的床头箱和床身的接触面必须是刮研出来的,此处刮研不好接触不实将导致螺钉连接时,受螺钉的压力床头箱产生变形,使床头箱孔系的同轴度发生微小的变化,这个微小的变化已经足够使箱内零件的运行状态受到影响。产生噪音,几何精度不佳,个别零件不正常磨损,振动等。
尾座体和尾座底板最好是刮出来,对等高,垂直度等几项工作。要求刮好后套筒中心总体高于主轴中心一定值(考虑尾座经常移动,存在磨损),并且里勾、上翘一定值,不允许低头、外撇。套筒和尾座体孔分别是垳孔后配磨出来。
正规机床出厂重要的配合面是不允许用垫铜皮等调整措施来达到调整几何精度目的(修理除外)。

网友:
什么东西不能一概而论,调整垫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艺方法,只要你垫的位置正确,厚度合理,未尝不可。我就见过进口的新机床用垫片垫的,还是日系的知名品牌。

网友:
现在这个社会,有几个会刮的哟。就是会刮,人家也是看不起你的,所以早改行了。

网友:
机床制造中对等高的时候都是用尾座配床头箱,床头箱与床身结合面用刮研,有的在尾座底板与尾座体之间加垫片,没见过用床头箱配尾座的。(除非现有机床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