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MMA上粉末喷涂的评价

楼主(2008-09-14):
请教关于PMMA上粉末喷涂的评价,
请问除了附着强度外还要进行那些评价?

网友:
尚未找到相关方面的标准,但就我做产品的经验来看:
1、用落砂实验测试附着强度;
2、漆的流平性是否良好(喷涂完成后,表面漆厚是否均匀、平整);
3、表面光洁度是否良好(按设计要求定);
4、颜色是否均一而稳定(按设计要求而定)。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