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两挂轮搭法---请教

楼主(2008-09-15):
有一圆柱直齿齿轮,直径42模数3,齿数12,公法线长度13.789,齿跨数2,请杨大侠帮忙计算两挂轮搭法。

网友:
楼主你说错了,那叫复式挂轮是四只挂轮,一般情况下很少用的,分别是a.b,c,d,,a/b*c/d,要满足a+b-c≥15~20齿,如加工120齿的齿轮就是24/120,如搭两只挂轮的话,120齿的挂轮机床附件中没有.必须把它分解成2*60,那么;I分=24/60*1/2=24/60*40/80,你说的加工12的齿轮,根本不需要算四只挂轮,只需要找两只齿数相同的任意齿数挂轮都可以用如,55/55,24/24等.用24/24中间的那只介轮就要取大一点了,否则搭不上.中间的那根轴长了机床附件中有专用垫圈,内孔与挂轮内孔相同,厚的正好等于一个挂轮的厚,簿一点是5mm的,用于搭复式挂轮放在同挂一根轴上的两个挂轮之间,万一垫圈丢了,也可以找小一点的挂轮当垫圈用,不要死板,照书上生搬更套,那样对自己有没有多大好处,反而把自己套在一个小圈子里,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