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漏油---请教

楼主(2008-09-15):
液压设备的使用,我用的油缸压力只有10KG,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漏油?拆开看油缸和活塞都没有毛糙,发现盖板的O型圈一侧压坏,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O型圈坏了,就在那位置漏油;
你说的是“压坏”,那就是在油缸装配时产生,在装配时注意不就OK了吗。

楼主:
主要是我拆了几次装好以后,都还是老样子,坏

网友:
密封件坏了就必须更换掉

网友:
有偏载,要么同心度超差,要么负载偏载。

网友:
安装时细心一些

网友A:
把“O”圈换“Y“型油封,把端盖拿下来车一下改装。
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设计人员会把“O”圈用在运动的部位作油封,更本就不适合。

网友:
我觉得在使用密封,是选O型还是选择Y型时,也应该考虑下工况的吧,按楼说的10KG的压力,选O型应该没有问题。
还是运动件的受载问题不平衡导致油封被坏,进而产生漏油的。

楼主:
谢谢名位的的意见我等维修时要对偏载的问题好好研究下!

网友:
我们在维修时,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是拆一次泵换一次密封圈。

网友:
密封槽设计不合理即压缩量选择有问题。一般静密封18-25%(≤21MPa)

网友:
检查密封槽。

楼主:
现在我重新换了个缸盖,问题解决,应该是密槽的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
建议不用O型,改用Y型

网友:
用O型圈好。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是挤出间隙过大?

网友:
密封槽出现什么问题了,你怎么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受力不平衡,也可能你重新装配时某个细节出错,还有可能你密封件选取的是否正确,拿着O型圈量量尺寸,查下液压缸资料,正确选取密封件

网友(2014-04-28):
同意8#的方法。

网友:
学习中!那在什么情况下使用O型什么情况使用Y型,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O”圈换“Y“型油封,把端盖拿下来车一下改装。
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设计人员会把 ...

谢谢提醒。加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