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的区别主要是什么?

楼主(2008-09-15):
请教一个问题 ,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从技术上讲,刚性攻丝要求攻丝轴与主轴严格同步,也就是主轴每转一转而攻丝轴所移动的距离必须与所攻丝的牙距相等,否则就会断丝攻.浮动攻丝则对同步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而是采用浮动夹头来防止丝攻折断,浮动夹头内采用弹簧机构来实现这一要求,
比较来说浮动攻丝主要是早期数控机床所采用,限于数控技术和编码器技术限制.精度没有刚性攻丝好,
区分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只要看一眼所采用的夹头就可以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