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壁厚如何测量?

楼主(2008-09-15):
请教 : 图中是一圆锥 壳体   对于圆锥壳体的 壁厚 很让人 头疼
壁厚要求5+/-0.05   大家 有什么 好的测量方法吗?
(我们这里 只有普通量具  卡尺 千分尺  就这些)

网友A:
楼主的东西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冷板的话,正负5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顺便问下,成型是用什么工艺?滚压成型或是拉伸成型的?如果是滚压的话,在成型前测量板材的厚度就行了啊!

网友:
用铣床破坏一件零件就可以干了。(此方法是下下策)

网友:
用电子测厚仪啊!

网友:
你去买一把壁厚千分尺,或者用你现有的普通千分尺,加一个已知直径的钢球,钢球的作用就是代替壁厚千分尺的球面测头.将千分尺的读数减去钢球的直径就是壁厚了.当然测量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最好要有人帮你固定钢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东西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冷板的话,正负5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顺便问下,成型是用什么工艺?滚压成型或是拉伸成型的?如果是滚压的话,在成型前测量板材的厚度就行了啊!

此件 材料 是锻铝   数车加工

楼主:
谢谢 楼上 诸位 大侠赐教
电子 测厚仪  我都没见过

网友:
我看得定做一把卡规才行。这样才可能方便测量到三个腔内的壁厚。

网友:
卡规很容易就解决的问题,非常简单而且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 诸位 大侠赐教
电子 测厚仪  我都没见过

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因为要测量的是圆锥体壁厚,公差是+/-0.05mm,一般要选择量具精度在1.5丝以内(一般是三分之一原则),卡规的精度差了点(一般不确定度是+/-0.02mm),而且不好定位,用专用的管材千分尺比较适合.测砧是圆柱形的,见附图.而电子测厚仪是测量涂(镀)层的厚度的,不适用.

网友:
不好意思,附图忘了上传,补传一下!

网友:
实在忍不住了,我看不懂楼主的图纸,怎么觉得是封闭的?那么以上各种方法怎么实现?可以伸到零件内部吗?

楼主(2009-06-28):
实在忍不住了,我看不懂楼主的图纸,怎么觉得是封闭的?那么以上各种方法怎么实现?可以伸到零件内部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是封闭的 顶端小头是开口的
现在测量问题解决了  采用老马说的那个电子测厚仪(超声波测厚仪) 精度没问题 能保证
此件是大型锻铝实心毛胚  数车加工成型

网友:
我们做检具可以检测你们的产品!及提高检测效率!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三门峡金威测控量仪有限公司
联系人:史延生   0398-2898826    13525890452   你们的图片我这里不支持!请发传真!我们会以你们的产品专门设计检具!我的邮箱是:smxjwck@163.com

网友:
我们也经销德国凯发的量具!可以测你们的产品!需要的话请联系我们!www.smxjwck.com

网友:
不要做广告啊 方法要和大家分享啊

网友:
就是啊,现在的广告越来越多了,也没有人来处理这些东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商务会员??

网友:
实在忍不住了,我看不懂楼主的图纸,怎么觉得是封闭的?那么以上各种方法怎么实现?可以伸到零件内部吗?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此疑惑,靠近小端有开口,但是另外两个腔体是封闭的.怎么加工啊?又怎么能测量?

网友(2009-08-20):
科学啊不过还是实际的好8楼赞一个

网友:
我以前在塑胶厂里面做的时候,有膜厚仪,用来测量喷涂在手机外壳上的漆厚,微米级的单位,这样的仪器估计不能测量这个金属家伙!老马的这个仪器能吗??看上去很悬啊!!收了一下,貌似都是测量涂层厚度的啊!

网友(2010-07-05):
领教了,多谢几位大侠,,,,,,,,,

网友:
你好;
7 ~& \$ k# d" D     请问你是哪里?我们公司有这个测量仪器。叫做测厚仪

网友(2010-12-14):
买个壁厚千分尺吧

网友:
什么东西,看不到图啊。

网友:
一群广告~~别什么测量都整个仪器出来啊~仪器的成本有时候还是很大,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网友(2011-08-26):
在量具测孔壁的一端侧头上粘附上一个钢球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在带圆柱形卡脚的游标卡尺上做一套测头固定在卡脚上,先将两测头靠拢时读个基数,然后测出的读数减去这个基数就是工件的壁厚。很方便的。

网友(2011-11-26):
超声波测厚仪,专门测圆柱和圆锥的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