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强度不够----如图,请教

楼主(2008-09-15):
高频焊。
用的是美国FUSIN的焊膏。
焊接强度不够,
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现在看到的好象是接触面不够
……
气泡?

网友:
摩擦焊接

我给你看看,你可以把你的图纸发来。

网友:
摩擦焊接网友你好!根据焊接的不同焊接原理,焊接强度用什么参数来衡量?

网友:
呵呵,我有犯过类似的质量问题.

也是用高频焊接圆钢和冷板,强度不够。我的原因是水温过高导致强度不足。要看看你焊接的是什么材质的东西,中间的钎焊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对了,还有钎焊材质的厚度,这些都会影响焊接强度

网友:
摩擦焊接

楼主可以尝试用摩擦焊,摩擦焊具有焊接接头质量高——能达到焊缝强度与基体材料等强度,焊接效率高、质量稳定、一致性好,可实现异种材料焊接等。

网友:
楼上的,磨擦焊并不适合所能的焊接呀,
首先磨擦焊对焊接本身的材料强度、材料形状都是有要求的
其次,成本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
8楼说的对,摩擦焊要求至少一个零件是回转体。而且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能焊接。
不过,大批量生产的话,成本是很低的。因为效率很高,设备投入也不大。

网友(2011-11-13):
摩擦焊接。

网友:
高频焊看上去是熔深太浅了!

网友:
你焊什么材料?铜吗?
除了焊膏你还放了什么钎料?
感觉上这钎料银、铜含量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