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应如何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2008-09-15):
最近设计了一个检具,测量部位形位公差按照6~7级设计,形位公差小于0.01按照0.01设计。可是制作时供应商说公差太严没必要,加工价钱还高。按照他们指定的公差已经达到9~10级。
      是形位公差设计标准过高还是他们的加工水平太低?

网友:
以我个人的经验,形位公差设计与机构的要求及加工工艺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看具体情况才能确定,你最好把图纸发上来看一看

网友:
形位公差设计与机构的要求及加工工艺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看具体情况才能确定,

网友:
零件加工精度和加工价格应该是成正比的。作为检具,公差等级高,即被检零件精度要求高。只要你和供应商都明确这点,沟通就没问题。

网友:
委托加工场合,公差的确定是要和制造供应商有所沟通,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含盖了商业价值成分.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支持一定要反映到经济的层面上,这种理念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网友:
夹具工装哦,形位公差6-7算一般吧,加工手段有问题,

网友:
供应商在忽悠你,不过具体要根据你的形位公差来具体说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1:2:4
这是一般的规律,对于工装夹具尺寸公差6或7级

网友:
具体情况不一样,公差也不一样。成本也不一样。看看图纸吧。

网友:
看你检什么产品和产品的精度

网友:
复杂,6、7级公差对于普通的小厂确实难以达到。

网友(2008-10-27):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的美国客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有表面光洁度0.8,一般形位公差取尺寸公差的一半。虽然觉得不合理,但还是照做。没办法,因为他们付得起钱。

GBT 1804               GBT4249           多看几遍,会有帮助!

在你没有太多钱的时候,要多听供应商的意见,但关键尺寸也不能放松。

网友:
6~7级不算太高。

网友:
检查具一般是加工具的1/2,是制品的1/3

网友:
检具不是通用量具,是针对被测零件某个部位的尺寸和位置关系而专门设计的综合量具,因此它的精度不能无原则地提高或降低,必须服从于被测零件的精度要求。考虑到磨损公差和检验误差,应将检具的精度比被测零件提高1~2个等级。至于加工成本应服从于检具的检测功能,精度必须要高的,再贵也要做,精度不必要高的,多花钱也不就不值得了。

网友(2008-12-01):
量具的精度应根据零件的精度要求制作,一般要高一个数量级,太高浪费,太低误检率就高。

网友:
看来你找的这家加工单位做不到你要的要求,看看他是否有这能力,没有就换一家公司做吧,  可能他只是做一般零件多一些,夹,量具他做起来还有点困难,,,,

网友:
关键部位必须严格,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无关紧要的尺寸粗点就粗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