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位置度计算---请教

楼主(2008-09-15):
请问,如果一个孔的位置度允许最大实体要求, 他的实际尺寸的位置度如何计算?

网友:
最大实体:
孔为最小尺寸,即用基本尺寸+下公差;
轴为最大尺寸,即用基本尺寸+上公差。

位置度一般会在零件图上标出。

网友A:
许先?字汉文吗?呵呵!
许相公说的是最大实体尺寸的计算方法,与老板说的似乎有点出入??

楼主:
如果图纸上有孔位的 X Y Z坐标值,和孔径规格. 可以通过XYZ和孔径的实测值 进行计算孔的位置度.  请问谁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先?字汉文吗?呵呵!
许相公说的是最大实体尺寸的计算方法,与老板说的似乎有点出入??

见笑啦!网名随便取,更何况我又不叫“许仙”;

还有你们的理解怎么样?说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图纸上有孔位的 X Y Z坐标值,和孔径规格. 可以通过XYZ和孔径的实测值 进行计算孔的位置度.  请问谁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

用理论尺寸和实测尺寸相比,绝对值大的为该零件的实际位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图纸上有孔位的 X Y Z坐标值,和孔径规格. 可以通过XYZ和孔径的实测值 进行计算孔的位置度.  请问谁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

個人式這樣理解的,供大家參考。

网友:
我有办法,有位置度测量仪,加上传感器能够读出具体的数据

网友:
请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网友:
扬天。我看他们在灌水。给他们吃三鹿奶粉 ;P ;P

楼主(2009-03-11):
引用 网友B:
87471

87472

個人式這樣理解的,供大家參考。

\
以上公式只是按照孔的实际坐标值来计算位置度.

如果考虑孔的规格和最大实体,实际测量后的位置度的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