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尺寸有位置度要求,这种位置度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8-09-15):
请问,如果在长度的断面尺寸上有标注位置度要求,请问这种位置度怎么计算?

网友:
不就是轮廓度嘛。

楼主:
端面尺寸中标注有位置度要求:Φ0.04 A    不知道怎么计算判断?

网友:
还是把原图拿来看看吧

楼主:
一个长方型的检具. 右测端面的尺寸相对与 基准A(定位孔) 的位置度0.04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先判断为标注有问题吧

楼主:
图的意思是要控制端面的偏离尺寸.. 好象位置度标注的方法有这个啊

网友:
搞了半天也不见个图纸,本人愚昧,根据你的语言描述还是不明白意思,

网友:
是這樣嗎?

如果是,你可以在此端面(還是斷面啊?)每隔一小段距離取一點,再把這些點分別與基準A取位置度,如果誤差最大的點在公差內,就算合格了。

楼主:
对了,就是这个类似的标法.
问题是 怎么根据实际的测量值来计算这个0.4 ?

网友:
因為你這個例子主要是要求端面至基準A的距離,所以Y軸向與Z軸項可以忽略。直接將理論X距離及實際量測的X距離,帶入上面這個公式,即可計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面尺寸中标注有位置度要求:Φ0.04 A    不知道怎么计算判断?

晕死,图纸上哪里有Φ?没有Φ不是很简单吗?在这里就只有一个方向。开始你说“Φ0.04 A”就是不见图,害我死了不少脑细胞后开始怀疑标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首先此位置上以圆的轴线做为基准的,所以测量的时候可以插一个销轴(直接测量内孔有卡尺不准确)然后又卡尺测量有位置度要求的表面与销轴的距离,最后再将多测量的半径减去,减去销轴半径后的值与标注的值比较,在0.4之内的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

网友(2016-10-14):
减去销轴半径后的值与标注的值比较,大于0.4或小于0.4都算合格,还是大于0.2或小于0.2都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