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 Axium POwer, Fanuc, Siemens, Turbo pmac 这几种数控的优缺点(求助)

楼主(2008-09-15):
有没有兄弟能够说一下,NUM Axium POwer, Fanuc, Siemens, Turbo pmac 这几种数控的优缺点啊?

网友:
数控的优缺点是相对的
依据你的产品来说是比较实际的

Fanuc, Siemens2个比较普遍点
FANUC的缺点是复杂曲面上的 算法 稍微差一点,其他的加工还是可以的
一般的曲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偶尔有机床补偿失败现象,一般一2个月出现1-2次
这个是对大型企业询问了解到的,我也遇到1次,补偿了30丝都没有起作用,关机以后又好了
稳定性算一般,可以打70-90分,编程方便点,特别是对CAM系统的适应性是最强的

Siemens有点太自大,老是安自己的做,
它的优点
相当的稳定。可以给80-97分,曲面算法很有优势
因此加工的产品更加漂亮点。是对复杂的曲面来对比的。毕竟和FANUC的算法有点差异
缺点:
手动编程有点慢。CAM系统后处理不太适宜,需要专业的开发
还好现在有UG类的产品可以很容易开发出它的代码。但是必须要点专业水准的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会了也就那回事

其他几个我没有碰过,无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