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铆的温度如何控制 ? 怎么识别呢?---请教

楼主(2008-09-15):
沉头铆钉 直径24mm 长度 142 mm
连接件材料是16Mn   主板厚60mm  附板厚40 mm
现在的问题是 热铆的温度如何控制 ? 怎么识别呢?(加热条件较差,就和打铁差不多)
麻烦各位学长了!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上传。谢谢!

网友:
以下转贴,供楼主参考

铆接技术操作规程(B标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铆钉连接、操作规矩。
本标准适用于本厂铆焊结构件的铆接操作。

2、 引用标准
GBJ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YB/JQ101.10   钢铁企业机修设备制造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结构件

3、 准备工作
3.1熟悉图纸和工艺要求,核对所用的铆钉,并检查要铆工件。
3.2准备好铆接用的工具和设备。
3.2.1检查风钻或理发钻是否良好,铰刀按孔径选用。
3.2.2热铆用加热炉按具体条件选用,对焦碳炉还要检查鼓风机。
3.2.3清洗铆钉枪,并在木板上试打,以检查风压、窝蛋冲击力量。按铆钉头选用合适的铆钉窝头或冲头。
3.3清理场地,便于工件放平和铆接操作,多人合作的则要先明确分工。

4、 铆接
4.1铆接和焊接交错时,须先焊后铆,且焊后经矫正才可铆接。
4.2铆前工件放平,钉孔对齐,并用螺栓拧紧使结合面靠紧。螺栓分布要均匀,不得少于占钉孔数,重要产品要上一半或全部螺栓,然后边铆边卸。
4.3对孔中心偏移的,要修正,所有的钉孔要同心。铰孔应先铰无螺栓的,铰好后上螺栓,再铰原上好螺栓的孔。
4.4铆钉长度要根据连接件的总厚度、钉孔与钉杆直径间隙和铆接方式等选择,并经试验确定。按标准孔径的钉长度确定,可参考公式:
半圆头铆钉:L=1.12S+1.4d
沉头铆钉:  L=1.12S+0.8d
半沉头铆钉:L=1.12S+1.1d
平头铆钉:  L=S+S1
式中,d—铆钉直径(mm,标准);S—连接板的总厚度(mm);S1—斜长(mm,见表1)
表1                   斜长数值表
钉直径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斜  长 7 6.5 11 13 14.5 16 17 19 21
4.5冷铆
4.5.1手工冷铆的钉直径小于8 mm,铆钉枪铆的铆钉不得超过13 mm。对于钢铆钉用前要进行退火,以提高塑性。
4.5.2铆接时,要压紧板料接头后才用手锤镦粗钉杆,锤击次数不可过多以防裂纹。
4.5.3钉杆伸出部位应镦成钉头状,并与板面贴密。
4.5.4铆钉人和顶钉人要左右偏开,协调一致,不准对铆。
4.6热铆
4.6.1根据铆钉的材质、施铆方式确定铆钉的加热温度一般铆钉加热温度为1000—1100oC,铆钉的终铆温度为450—600 oC。
4.6.2铆钉加热要均匀,过热和加热不足的铆钉不能用。
4.6.3烧钉人与接钉人要密切配合,动作准确。接钉后应立即敲掉铆钉上的氧化皮并迅速穿钉。
4.6.4顶把顶钉要快,顶把应与钉头中心成一条直线。
4.6.5钉杆的伸出部分要镦成钉头状,钉头与工件表面应密粘,且钉杆要充满钉孔。铆钉一变黑即停止铆接。
4.6.6窝钉、窝头一旦过热须更换。

5、 对于要求高的气密件要敛缝。同一构件先敛钉缝后敛板缝。

6、 铆接完后必须检查,发现缺陷应铲掉重新铆接,拆除时注意不损伤构件。

关于温度,应该请教一下搞锻造的朋友,如何用肉眼判断大致的温度

楼主:
谢谢版主,麻烦问一下 窝钉、窝头 是什么呢?

网友:
窝钉、窝头 是铆接工具。
因为热铆,时间长了,铆接工具会变得很热 。

网友A:
这个资料比较详细。

网上,只要是愿意找,总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比较详细。

网上,只要是愿意找,总还是有的
谢谢分享。

网友(2009-06-28):
多谢5楼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识别根据铆钉加热后的颜色,这是一个经验
一般人的误差比较大,时间久了的老工人误差可以控制在15°以内。

网友(2009-09-28):
谢谢5楼的大哥

网友:
5楼大哥好心肠

网友:
谢谢提供的教程

网友(2009-10-28):
感谢5楼提供资料

网友(2011-09-19):
谢谢各位大哥  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04-16):
GBJ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M; X. g- W; q* p
YB/JQ101.10   钢铁企业机修设备制造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结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