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装配是否考核压配力?---请教

楼主(2008-09-15):
各位大侠:
     小弟是负责变速器装配的,最近有个问题不理解,现在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讨论.
     变速器输入轴总成部装时,齿轮的压配力要求:6~12KN,最近装配时压配力超
差的较多,我个人认为压配力不应该是一个考核数据,应该是个参考数据.只要相
配合的两个零件都合格,压配力超差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压配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零件的形变量,进而影响使用寿命,我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测绘模仿的东西为什么总也赶不上原装的东西好用的原因
工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