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企业如何实施SPC控制——机器能力指数分析?

楼主(2008-09-15):
请教高手,

         大家是如何分析机器能力指数的?对于加工的企业,大家是用哪种方法进行统计的,移动极差图吗?还是象我厂现在一样的分析:把每月的抽检件测量结果放在一起,然后进行按照PP&PPK的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

SPC里面有好多个图,能玩转他们就很不错了;
统计这个东西要是能溯源,还是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的。
关键看你是否愿意花功夫在上面了。

楼主:

呵呵,谢谢!

  是啊,正因为图多,所以才想请教各位同行或前辈。在机加行业中,大家是如何实习SPC的?大家每月所做的机器能力指数分析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

想知道!
这个机制都没建立起来

网友:

PP&PPK指的是过程能力和过程能力指数,反映的是加工过程的能力(即加工过程稳定性),可以运用均值极差图进行分析得到。机器能力指数指的是CMK,还有工序能力指数CPK。

楼主:

呵呵,我们这里就用PP&PPK来分析过程能力了,真想搞明白PP,CP类似的参数有多大的差别!第一次听说CMK,学习了。

     5#讲使用均值极差图,可能在机加这里实行还是很难的。均值极差控制图,对子组有容量有一定的要求,怎么可能一次测量几件工件呢?那CMM或测量室绝对忙不过来的。。。。

楼主:

今天查了下,pp与cp的区别。都是反映加工过程能力的,具体说是工艺能力,还是机器能力,可说是两者兼有吧!一定要区分出来的话,就会众说纷纭了。

  两者都是在稳定的工艺条件下进行评估的,  区别就是cp只能反映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场合,但是PP的话即能反映服从正态分布的场合,也能反映不服从正态分布的场合。

网友(2012-02-06):

不错的MSA软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5-26):
这个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