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阀选错了?---请教

楼主(2008-09-16):
无杆腔进油,系统压力3MPA(油缸不到底).有杆腔进油系统压力8MPA,(油缸不到底).我搞不懂,把所有叠加的阀拆了,只装换向阀,油缸动作压力为2MPA,还能接受,
请高手指教下,
是不是我阀选错了,CBT-F316,油研系列6通经阀,是不是阀选小了,进油,20,回油25,背压太大了,温升太高了。

请教,谢谢!

网友:
原因:1.节流阀开口小。2.单向阀工作不正常。3.油缸缓冲调的太小。

网友:
阀选小了及截止阀关小了或堵塞也是原因

网友:
阀选小了,管路长么?

楼主:
节流阀,调到最大了,

楼主:
就装一个6通经换向阀,油缸再运动中压力会小很多,,油缸前进后退为2MPA

网友A:
按照你的原理图,能动就不错了,回油路都没回油箱。
查一下样本,看看阀的压降-流量曲线。另外,油缸的摩擦力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原理图,能动就不错了,回油路都没回油箱。
查一下样本,看看阀的压降-流量曲线。另外,油缸的摩擦力也看一下。

我复制时候,有根线掉了,油是回到油箱了.按照样本介绍,2-3MPA差不多,管路不长,是叠加油路块,每组可拆卸
油路快上阀孔靠近阀安装面是6.8的,别的是10的

网友:
回油不畅,系统压力怎么样?油箱油量呢?

楼主:
问题,也算解决了,泵不对,以前用的是定级变量泵,现在我省钱改成此轮泵了,为了省1000块折磨了我2个星期痛苦啊

网友:
看的胡里胡涂,泵选多大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