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和2000版能在一台电脑同时使用吗?

楼主(2008-09-16):
手头有机械工程师软件,但要在CAD2000平台上才能使用,电脑升级后装的是CAD2004,我能不能两个版本都装,同时使用?

网友:
我的05和07就可以啦,您试一下!

网友:
能啊,我就同时装过,但最好不要装在同一个硬盘.

网友:
先装低版本
' F& |8 O5 {1 a( g1 ^再装高版本

网友:
不要安装到同一目录下就可以了,楼上的说法也是对的,要是先装高版本再装低版本可能会出现不能安装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现在2000和2004同居一室(我把他们都装在C盘)。可现在2000只能画图,打印要用2004,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时我装了好几个,2000,2006,2007,MDT6,MDT2006,都可用的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2008-10-16):
那2000的打印设置没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