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花如何更漂亮?---请教

楼主(2008-09-16):
做了2年数控铲花,还不明白为什么铲花可以解决大部分机械问题,机床不行了铲花就好了,对美观上我发觉很难超越现在的水平,比台湾机铲的都差,别说日本的了,不过精度可以通过台湾伍将的新机出厂标准,请高手指点:铲花如何更漂亮?

网友:
你说的是刮研吧
不知你所说的水平没有提高是哪方面的。
简单地说,我觉得是这样的:
1,刮研的基本技术。刮研看似简单,实际对手感要求很高的。抛开效率不说。刮得好,其实暂时不需要考虑那些花型。只要刀痕越刮越小,点数越刮越多就行了。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进刀和出刀一定要是圆弧的路线,特别是进刀,很容易硬插下去。这样,刮出来的凹坑,才是四周平滑的。
规规矩矩的小圆点形的凹坑,其实就很漂亮的。当然如果你交叉着从几个方向刮,会得到漂亮的反光效果。精刮过的表面,看上去,刀痕的尺寸,因该跟小米粒大小。这样小的刀痕,精度和点数才能上去。
2,另外一点就是研。
研,看似简单的体力活,其实对刮研影响很大。同时,要善于分析,特别是刮研导轨类的,可能需要靠刮研来细微调整几何形状的情况。

以上,也只是师傅偶尔指点过的一点点。本人并不擅长这门古老的技术。
我们工作的时候,车间里,就只有一两个刮研高手的老师傅了。

平板,基本上是委托河北的小姑娘们刮出来的。
导轨,都上导轨磨了。需要挂的只是局部。这种情况下,能练出手来,就很难了。

网友:
这个恐怕只有多做多练才能提高了,没有任何捷径可循

网友:
好象没有要求漂亮的吧。
刚看了瑞士人的刮研面,没什么美感,但就是精密。

楼主:
版主的经验很难得,能不能告诉我如何磨刀?铲花我是自学的,没有师傅,也没资料,铲的时候基本是头昏的,精度竟然在一条内,就这样开始了搞数控维修,现在都铲耐磨条,这两种我都想提高美观和精度,现在在一条以内,胶条与铲铁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铲过的机器才能超过母机的加工精度啊

网友A:
没有捷径,就是多拿平板练练手,一般好看的铲花不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蝴蝶,燕子,方块都会产生很深的划痕.所以不推荐.精度美观并重的时候就是注意下刀轻,起刀快,刀花小.注意交叉.就可以了.就是累人啊,干了18年啊

网友(2008-10-28):
没有捷径,就是多练.芝麻点一般是用在平板上,蝴蝶,燕子,方块鱼鳞用在机床导轨上

网友(2009-03-20):
多做,不怕苦

网友(2009-05-14):
大家说的很对,这个东西教不来,必须干出来

网友:
铲花是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
刮研可是手上活呀!眼、手、腰要协调配合,刮一遍、研一遍,再刮、再研,要想刮得好
必须有耐心、细心、和经验积累,当然了,先决条件是腰好、腿好、身体好,哈哈....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没有捷径,就是多拿平板练练手,一般好看的铲花不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蝴蝶,燕子,方块都会产生很深的划痕. ...

请问 蝴蝶花 和燕子花是怎么刮出来的 能发点教学吗 有视频最好

网友(2022-11-07):
整齐就漂亮,刀花要规范整齐

网友(2023-01-15):
技术活!一般人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