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铣椭圆程序出问题?

楼主(2008-09-16):
我在加工椭圆时写出来的程序如下:
O1103
#1=28
#2=20
#4=0
G90G54G40G00Z50
M03S800
M08
G42G1X28.Y0D1F400
G01Z-10
WHILE [ #4 LE 360 ] DO1
#10=#1*COS[#4]
#20=#2*SIN[#4]
G1 X#10 Y#20
#4=#4+1                         .
END1
G00Z50
G40X0Y0
M30

用机床他发出WHILE [ #4 LE 360 ] DO1报警,错误为非法语句
然后用仿真模拟的话也是那一句出问题
小弟用的是华中的数控系统
希望各位高手能帮下!@

网友:
是不是不用加方括号的?
书上加方括号 表示格式

网友:
基本概念不清楚,你还不知道最基本的东西
回去学习好数学再说

参数功能你还不熟悉
指引你下-90-90
90-270等设置方法,对应的宏就不一样的,呵呵
就这些。回去看书,看机床参数宏本分的参数,在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下
或者修改你的宏,推荐修改你的宏

楼主:
呵呵!今天去学校才发现一个致命的错误
华中系统不能读角度的数据要换算成弧度!!!真的要命~~~

网友:
弧度

对,三角函数所用的单位为弧度

网友:
本来这个程序就不适合实际加工,没必要去研究,学习要学以致用,否则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2008-11-23):
360不是直接写在里边的
你实实把360赋值  比如说
#5=361
IF[#4LT#5]

网友:
什么系统    ????

网友:
华中系统  这格式 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