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9-16):
化学成分
成分
C
Si
Mn
P
S
Cr
Mo
SCCrM3Amod.
0.25~0.35
0.300.60
0.801.00
≤0.040
≤0.040
0.801.20
0.150.35

网友:
SCCrM3  如果是这个牌号的话,那么对应你的化学成分可以看出碳含量偏低[应为0.3-0.4],锰含量偏高[应为0.5-0.8],这是日本中碳合金结构钢牌号,按你给的化学成分应该对应国产35CrMo钢。其实SCCrM3后面的Amod代表正火+高温回火,另外还有SCCrM3Bmod后面的Bmod代表淬火+回火{也就是通常意义的调质}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后者的机械性能通常优于前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35SiMnMo   35硅锰鉬      多数是 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