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厚度包括表面镀锌层的厚度----请教

楼主(2008-09-16):
哪位知道镀锌板厚度包括镀锌层的厚度吗,镀锌板的标识厚度是否是镀锌前母板的厚度,哪位知道,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包括镀锌层厚度的,再说单面镀层都很薄,电镀锌板才几μm而已,热镀锌板最多不过十几μm,对板材厚度没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是包括镀层的,我们经常用到镀锌板,正如楼上所说,那个镀层很薄的,
楼主你是用到哪里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解答,我是想计算板的单平重量,镀锌板出厂合格证上标注了每平米锌层重150mg、180mg,我不知道是否把这重量加到表明厚度的重量上。

网友:
板厚包括镀锌层厚度
重量应该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