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翻译一下几个材料(英国牌号)----紧急求助

楼主(2008-09-16):
各位大虾帮我翻译一下几个材料(英国牌号):
①EN.352 or EN.34 CASE HARDEN
②EN.24T 55 TON MATERIAL
③CAST IRON BS 1452 GRADE 250
④GAUGE PLATE
⑤BRIGHT MILD STEEL
⑥C.H.M.S C'HDN. & GRD.
⑦SIL STL
⑧EN.31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急)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没接触过;
还是请高手赐教吧
有请怀念昔日熊猫出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可惜他不在。我M过他
有请 怀念昔日熊猫 再次出场!!!鼓掌!!!

网友:
昨天出去了。材料方面我也不太懂得,查了些资料。
①EN.352 or EN.34 CASE HARDEN
是某种表面硬化钢,一般为渗碳处理。
②EN.24T 55 TON MATERIAL
这个不是很清楚。
③CAST IRON BS 1452 GRADE 250
铸钢,BS 1452,等级250。用来制作模具,泵叶轮,液压缸活塞等。下面是一些资料:
http://www.kelvinsteels.com/spec_cast_iron.htm
包括成分,规格都有了。
④GAUGE PLATE
一种工具钢,一般制成平板或正方形,表面磨平。用来制作量具、冲压机、夹具、样板等。
⑤BRIGHT MILD STEEL
光亮软钢
⑥C.H.M.S C'HDN. & GRD.
不太清楚
⑦SIL STL
这个也不太清楚
⑧EN.31
这个查不到。
最好手头有本国外的材料手册,我们这里只有美国的,查不到英国的。
不好意思帮不上什么忙,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不全,仍然感谢!

网友(2008-10-28):
标准自己去查,用不着翻译,我大致翻译一下,仅供参考。
你要是提供图纸或者上下文,我可以帮你。

①EN.352 or EN.34 CASE HARDEN
淬硬
②EN.24T 55 TON MATERIAL
③CAST IRON BS 1452 GRADE 250
晶粒度250
④GAUGE PLATE
板材,Guage为线规的意思,网上有对照的尺寸,英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⑤BRIGHT MILD STEEL
光亮低碳钢
⑥C.H.M.S C'HDN. & GRD.
C.H.M.S未知,请提供更多线索。C'HDN为CASE HARDEN简写,含义如上。GRD为Grind,磨削的意思。
⑦SIL STL
Sil为silicon的简写,硅钢。
⑧EN.31
这个不用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