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磨衬板材料?

楼主(2008-09-16):
要求:制作一块耐磨衬板,厚度12mm,长1200mm,宽2000mm,能折弯成90度,焊接性能好,用什么型号的材料好?谢谢!

网友:
有没有强烈冲击?

网友:
采用高铬 合金
如果有强烈冲击和腐蚀Mn的含量可以适当提高。。
临沂金耐特钢有限公司0539-5505568
lcj104709951@163.com
www.lyjntg.com

网友(2010-03-28):
折弯九十度,钢板的韧性和延展性要好,另外要耐磨,可焊接....

这种材料是 高铬合金复合耐磨钢板,在普通低碳钢或者合金钢上堆焊一层耐磨合金,在保证耐磨性能的同时具有可焊接可折弯性能。

电话 0633-3220681 Email: seth.ding@combima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