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加一个抛光装置---请教

楼主(2008-09-16):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人知道如果我要在车床上加一个抛光的小装置,转速大概2000~3000转的.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马达来带动.非常感谢.

网友:
0.37KW,我们公司有一个

网友:
用角向磨光机最简单。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也想过买个角磨机就好了。还方便。不过我们公司也生产马达所以想看看能不能选一款我们公司的马达来用。

网友(2010-08-11):
弄个电机 固定在刀架位置 ,加个抛光盘。。。  就完了啊

网友:
用1.5的转速2880的电机,固定在刀架上,前边按个千叶轮就行。

网友:
要看你的抛光的轮用什么轮,是软轮还是千叶轮(砂布那种),和你的吃进量大小,我们这抛光用千叶轮,电机为2.8kw2850转。

网友:
在刀架对面装个1.5千瓦的电主轴 18000转抛光

网友(2012-01-17):
用1.5的转速2880的电机,固定在刀架上,前边按个千叶轮就行。 9 v+ v! g5 P+ _6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