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台面食辊压机械----请教

楼主(2008-09-16):
想设计一台面食辊压机械,物料为纯小麦面团,经辊压后能够达到厚度1MM以下(跟纸差不多),直径30CM的圆形面片,请坛中高手给帮帮忙
另外,国内有这方面的设计院吗?

网友A:
不需要什么设计院吧,找个机械设计手就可以做了,与面条机没太大的区别。愚见

网友B:
在菜场就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设计院吧,找个机械设计手就可以做了,与面条机没太大的区别。愚见

同意,大家不妨谈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菜场就有类似的东西

不会那么简单吧

楼主:
与一般饺子皮机和馄饨皮机的差别是成品在形状要薄的多,也大得多,同时还要求产量大些,能1秒种1个以上最好

网友A:
面皮做得薄,在机械上应该不是问题,面团的柔韧性要好,否则在做包面皮的时候会开裂等现象发生,我手工做过面条面皮, 面团的质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皮做得薄,在机械上应该不是问题,面团的要好,否则在做包面皮的时候会开裂等现象发生,我手工做过面条面皮, 面团的质量很重要

要求的物料为纯小麦加水做的面团,也不掺加别的东西,柔韧性问题可能也就那样吧。。。。。。。
一般的机械设计人员,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设计,不知道说起洒粉等技术问题有没有概念,限于研制成本问题,试验次数少也是关键之一

楼主:
急需人帮助,请各位协助协助,谢谢了先!

楼主:
有意也可以单独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的物料为纯小麦加水做的面团,也不掺加别的东西,柔韧性问题可能也就那样吧。。。。。。。
一般的机械设计人员,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设计,不知道说起洒粉等技术问题有没有概念,限于研制成本问题,试验次数少也 ...

不添加别的东西的话,多次碾压也能让面变的筋道

和面时按同一方向搅动,可以让面起筋

以上是生活中学来的

楼主:
三道辊或四道辊能否解决?

网友:
简单啊

理论上说其工作原理很简单,但是要选一个好的加工厂,以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可以参考饼干机的原理,面团经几道压辊压成符合厚度的面片下落到前进中的帆布传输带上,传输带传输途中经过一对下为平滚筒,上为装有要求形状模具的滚筒。面片经滚筒挤压后即可得到需要的小面片,多余的面片经另一传输带返回续料口。

楼主:
正是不想采用这种原理,想一次成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面片太薄,采用这种工艺未必能成功

网友:
市场上有类似的机械,可以去市场上看一看。

楼主:
没有具体解决问题的

网友:
辊压面片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国内的方便面(面条)生产线制造技术已相当的高了。对于面团的要求主要是控制水分,就可以压成所需要的厚度。技术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主要是要求辊压面片成圆,并且不产生回收废料的问题

网友D:
我认为从大批量生产的角度来看,只能通过辊压+模切这样的形式来完成,产量的大小只是通过辊的宽度和速度来设计。废边料按比例回收到和面机重和。不过LZ的一秒种一个片的产量,实在有点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从大批量生产的角度来看,只能通过辊压+模切这样的形式来完成,产量的大小只是通过辊的宽度和速度来设计。废边料按比例回收到和面机重和。不过LZ的一秒种一个片的产量,实在有点太少了。

由于面片太薄,厚度要小于1MM,采用模切的方法是否可行?容易粘模吧,物料含水量较大
另外,胆量太小,1片/1S的产量我原以为很大了啊!惭愧惭愧

网友:
一般的方便面的片厚在0.85mm左右,产量为3-15W/班(国产线)。含水量(方便面大约有30%)越高越容易压薄,如果再高再薄可能会粘辊,但是解决粘辊的方法很多,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楼主:
厚度不大小0。5MM,辊压前含水量约40%,经几道辊压撒粉后含水量要降低一些
请教断刀版主,如何解决粘辊问题
不产生回收废料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辊子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形状,几道辊的大头方向一致,由于大头线速度较大,是否可以解决横向压延远小于纵向压延的问题,经过上下几道辊压后,是否可以将面团做成圆形面片,而不需经过模切并产生废料?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说实话,想像不出一头大一头小的辊子如何压面片,并且还能压出圆面片。关于粘辊的情况,建议你按比例和好面,找个小面条机试试。40%的含水量应该不会粘。方便面的30%限制的主要瓶径是拉不了花,不是粘辊。

楼主:
40%的含水量不会粘
心里有数了.
不过一头大一头小压圆片我的确做到实验,应该能够做到

楼主:
只不我试的是不是面团

楼主:
继续请教
继续请教

网友(2008-10-19):
方便面的机器我开过,你要求的面皮厚度它的压延机应该可以达到!但单辊一次成型我不清楚有没这种机械!
至于模切自己设计,可以参考方便面的桶面的盖子的加工!
不过我在想楼主这种做法是做饺子类似的东西吧!为什么非要设计成圆形的呢!方形的会不会更容易实现?

楼主:
通过辊压直接成圆以及不产生回收废料权且作为强制性要求吧
要是成方形再模切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网友:
我公司想要招一名面包烤炉总工,年薪100K-300K,工作地点在广东!咨询电话13723445590石经理,

楼主:
不会吧,烤面包的这么贵?

楼主:
继续请教设计方案

网友(2009-04-13):
可以压成面片再切成圆的啊

网友:
偶做过方便面机械啊,压面设备为了有弹性、筋道用了九组辊轮啊。厚度可以达到1m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