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设备用高压管----请教

楼主(2008-09-16):
水刀高压管有哪些? 生产厂有哪些? 承受压力多大? 通径多大---

网友:
水刀的高压管一般从外径上分1/4",3/8",9/16"三种,通径通常是外径的1/3;
1/4"=6.35mm
3/8"=9.52mm
9/16"=14.29mm

从承受压力来分有40Kpsi,60Kpsi,150Kpsi的,150Kps目前来说承压太高没有必要,而且价格很贵,所以多用60Kpsi,40Kpsi稍嫌低了点;还有20Kpsi的,多用在清洗上,很少用在水刀

网友(2008-11-24):
水刀设备用高压管

高压管的在很多行业都有用到,规格也有很多种!
楼上说的1/4",3/8",9/16这几种外径是用在水刀上的。
建议使用压力在20000Psi以上的情况下选用进口的高压管。

网友:
深圳有家做进口代理的,价格在400元/米左右,耐压300MPa。

网友(2009-03-15):
我们也有超高压钢管.420MPa.